杂牌板子不触发W83627

楼主(2010-04-02):
一杂牌板子不触发,IO是W83627   上电,测3.3VOK   晶振OK  跳线帽OK  排阵上没电压 ,测了下68脚直通排阵,排阵边上一个上拉电阻,两端没电压。。 不想跑线了, 直接端接 67 68 两脚。 触发OK。 亮机。。  上硬盘,快进系统的时候死机了。。 关掉电源,再触发,就触发不了。。。。。  测 61 5V  67 68 3.3V   短接排针  有3.3-0. 但 73脚没跳变。。。
更换IO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南桥问题 , 清洗一下 ,  吹一吹,  行不行. ..

网友:
845还修撒啊  换了得了

网友:
换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BGA的话 加个桥试试

网友:
不想跑线了 也不能67  68连在一起啊
到68的上拉飞个3.3V看看   可能你后面的问题就没了

网友:
呵呵 懂得了一个原理
如果 83627的67pin没跳变 那么73pin也肯定不跳变
只有跳开67pin 有跳变后 才能判断南桥或者io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