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9550-TD 128M花屏维修?

楼主(2010-04-02):
有时有点小花能看清字符,用R3MEMID1 测结果是MDBO :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更换U1后,测试还是一样的结果报错,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谢谢

网友:
这种ATI的GPU也经常会坏的。

网友:
用R3MEMID1 —NOCFG 7测结果是:MDBO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用R3MEMID —NOCFG 7测结果是MDAO 0  1  2  3  4  5  6  7。。。  MDBO  0  1  2  3  4  5  6  7。。
和以上结果不一样了,搞晕了,

网友:
是否三星的显存啊?应该更换U3

网友:
U3换过了不行,就是第一屏花,DOS下就不花了

网友:
LDM控制线或数据线有问题

先查故障点是哪部分引起的,最后再确定故障点

网友:
O(∩_∩)O呵呵  听师傅说 软件有时候 测得不准~~没用过也不知道怎么看啊

网友:
R3 应该测第三项 即:R3MEMID1 -NOCFG -BIT 3
第七项好像是:不是原bios就会报错的

网友:
如果换U3不行,试试连u3背面的那块都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