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亮 电压反复复位

楼主(2010-04-02):
硕泰克KT880E主板,插诊断卡复位灯闪亮,测量各电压一切正常,只是来回跳变,比如PCIB16电压1.6V跳到0.24然后再跳回1.6,反复这样。

查了好久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不会是我的南桥OVER了吧?

网友:
u口阻值正常吗  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阻止都正常700左右,电压正常,但全部跳变。 2# cxkjjlb

网友:
某个点,某路供电的管子处于临界短路状态
控制时序的IC故障(如果有的话)
某个负载有短路现象,如桥,声网卡等

网友:
建义换个I/O试试,一般循环跳变代码多为I/O坏的多,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PCI槽旁边的一个二级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别的电压也在跳吗 如果只是B16在跳我怀疑是不是时钟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