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2个变态难找的元件

楼主(2010-04-02):
自己用的一片主板,在修东西时窜入高压,烧了2个元件,找死都找不到,特来求助大家,型号为:F72815SG   和F72839SG,是双敏UC61VM-M2上的,大家如果有这个元件或者有这个废板可以拆的请联络我,直接打款交易,谢谢。

网友:
这是PW管理芯片,比较难找,老板上没用这个,急用直接基地TAOBAO拍个好了。
修的板,这个坏的还不算多。
39是16PIN、15是8PIN的吧。PDF好象有,印象不深了,我找下。有了联系你。

网友:
基地淘宝店好像没这个东西呀,要是有的话,就不算难找了。更正一下,不是F72839SG,是F72830SG,

网友:
是cpu电源上的2个方的吧?

网友:
应该不是CPU供电用的,15是8PIN的,控制北桥供电的,30是16PIN的,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通过总线可以微调电压

网友(2010-08-27):
找不到 急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