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940N开2秒后黑屏

楼主(2010-04-02):
三星940N开2秒后黑屏。打开后发现DM0465R底脚和CD6412发黑,是不是它坏了。求解!!!
黑屏

网友:
查高压部分电路 换高压板

网友:
你看下那高压板上的那变压器坏了吗。没坏就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吧。

网友:
你说的那个元器件是在哪啊!是高压板吗?判断高压板是否损坏是灯管是否有断的。

网友:
高压板上的那变压器坏了要还个

网友:
变压器好像没坏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多数

网友:
八脚驱动管,通病

网友:
CD6412这个就是八脚驱动管吧!

网友:
他说的是厚膜电源模块dm0465r 还有一个应该是300v大滤波,可能漏液了吧

网友:
先查灯管再用通用高压板代换

网友:
凡是遇到开机显示下立即黑屏的,9成概率都是高压板的问题,维修2年的经验!与你共享之.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因灯管老化、漏电,引起高压板坏或保护,可以单灯测试,没事再换高压板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以单灯测试,没事再换高压板,现在通用高压板很便宜,不值得费心修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