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内接屏线什么正常,外接没有显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04-02):
DELL笔记本不接屏线,直接外接没有显示,如果直接,接屏线有显示,一切正常,求维修思路
按组合键,显示器什么动作都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外接要切换?

网友:
用键盘切换不了

网友:
外接不能切换,你看有没有切换的动作,有就是CRT的信号问题

网友:
进系统后用组合键FN+转换键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动作都没有

网友:
建议先换个系统,显卡驱动从官方网站下载,确定软件没问题再动手,因为有很多问题都可能是软件没弄好导致的

网友:
那你就查外接VGA接口的信号吧,,看看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DELL什么型号?
有几款外接无显经常是因为VGA口的行场芯片损坏造成的,换一对好的就OK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多少个脚

网友:
请问一下芯片的型号,多少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