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三星X15换显卡之路

楼主(2010-04-02):
一波三折的三星X15维修之路,2月底的时候有个客户拿本本过来说机器不开机。接机判断是显卡,加焊之后开机OK.可是过了20几天客户又拿机器来说不行,拆机重新帮他换一个新的显卡,但是还是不行,仔细检查发现显卡有一组供电没有过来,是一个电阻开路了。更换电阻,开机正常。像这种保修期的机器出现同样故障,但是硬件又不是同一个地方坏,碰到这种事情是超郁闷的,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样?

网友:
给不给客户免费修要依情况而定.该客户20天后拿回来的故障与之前的显卡故障从表面看来并不能说绝对扯不上关系,毕竟楼主还给客户重新换了个显卡,从这点就可以说明楼主也有点怀疑是不是故障依旧.且楼主有提到“同一故障”不是吗?只是问题不再出现在显卡罢了.假如客户20天后拿回来的是系统问题,那就另当别论啦!

网友:
关于这个我们公司是采取不管笔记本出现什么硬件问题都会保修一个月··自我感觉有点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