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系统正常,屏幕不亮

楼主(2010-04-02):
IBM笔记本刚开机能点亮,但进系统时刚读条就变暗,或者刚进XP了马上就变暗,是高压条毛病吗?重复开机都是此现象。在线求助!

网友:
你先接个外接看是屏上的问题不·如果不是就去看下散热··显卡那边·

网友:
是完全黑了还是屏暗,如果是屏暗的话,别接一块屏试下呀,如果不暗就是灯管咯,如果还暗就考虑下高压条的问题啦````

网友:
谢谢2/3楼解答,我是初学的,手上没合适高压条,等高压条到了换条试试再说

网友:
应该是灯管  这种事见多了

网友:
先外接试下,如果外接没问题,可能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
可以把屏本身的灯管那掉,自己拿个灯管试试。换的灯管也暗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先看下隐隐约约有没有图像?T2系列的话先看下屏线是硬那种还是软的,原装的硬屏线容易断;这种机高压条也容易坏;这么老的机子了灯管坏是经常的事。T3、T4系列的话排除高压条和灯管外,显卡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同意这个观点!!!!再看是屏暗 还是黑屏了 ~~这两个概念不一样的!!!

网友:
先测下高压板上的电压看看,小心短路

网友:
暗屏的话 高压板的供电  亮度控制信号 和高压开启信号 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自己做个试灯管用的变压器以后干活方便多了,这种情况灯管可能性不是很大,有可能屏线或高压板吧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发求助贴,这么多回帖帮忙真的很感谢!本人开电脑店4年了,平时接触很多故障电脑,都是送修的,刚开始自己学着维修,是个超级菜鸟,以后麻烦各位大大多多照看,我今天拍了灯管和高压条,等到货了换了再说,到时候再来这里汇报

网友:
你用的是电池还是适配器?

网友:
如果感觉是屏上的问题就让机器进BIOS里  点一会 看看暗部暗   我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毕竟显卡是现在是潮流吗 哈哈

网友:
你用的是电池还是适配器?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适配器

网友:
如果感觉是屏上的问题就让机器进BIOS里  点一会 看看暗部暗   我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毕竟显卡是现在是潮流吗 哈哈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刚开机能亮一会,也就是2-10秒吧,不管进BOIS还是不进,2-10秒内不定时铁定暗屏,是暗屏不是全黑屏!

网友:
灯管坏的多

网友:
暗屏之前 可以仔细看一下屏幕有没有发红的感觉 如果有的话 肯定是灯管坏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了,换一条试试

网友:
多是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的可能性比较高,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最后确定是灯管的问题。是灯管和连接线处氧化虚焊,补焊下就OK了

网友:
不是灯管坏,就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