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我!诡异的毛病,ACER 5112无待机(已修复)

楼主(2010-04-02):
一台ACER 5112WLM,主板进水,无待机电压。进水点位于PWM芯片 MAX8734A附近。清理干净后发现MAX8734A的20脚供电脚V+脱焊,焊好后还是无待机。测量20脚V+正常,LDO5、LDO3正常,8脚REF正常,6脚SHDN为高电平。但3、4脚on3、on5电压很低,只有0.3V左右。跑线路发现4脚ON5连接到PU2(LM393)的7脚,LM393的7脚输出电压只有零点几伏。测量PU2发现,8脚VCC 19V正常,5脚同向输入端3V,6脚反向输入端2V。照理讲同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输出7脚应该是高电平的啊,但现在输出只有零点几伏。判断LM393坏了。买了个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真想不通了。测过LM393输出7脚,对地阻值约80k,无短路。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太诡异了。

请高手帮忙提供维修思路。另外,谁有这个机器或类似机器的图纸啊?多谢!

在论坛学习了几天,终于明白了,是点火回路的问题!就是机器进过水,预充电的时候电压有点低,只有14V(点火要求14.8V),导致点火不成功。查了半天没发现哪里漏电,就修改了点火电路电压判断部分,改了后就好了。点火电路原理请见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79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8303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是什么啊?AMD CPU,ATI 显卡的机器,EC是KB910QF

网友:
先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
回楼上的,我没有图纸,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
这个好修。你可以改啊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一下8734所转换出的3V5V电的负载?

网友:
线段了确实需要图纸---问下论坛谁有吧。

网友:
你把板号 发上来 大家帮你查查。

网友:
8# 云中行

网友:
板号应该是LA-3151P

网友:
LM393应该是另一路的控制的ON3 ON5.好像是睡眠开关用的。ON3 ON5无供电应该查到EC,当然有的也有供电转换过来的。给你点思路,你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现在EC没有供电。在论坛里大概学习了下,感觉这部分比较复杂

网友:
你可以把输出脚挑起来呀,看看输出电压不,如果能,说明后级有短路或者拉低了电压.

网友:
仁宝得板子。考虑点火不成功。我前天修了台ACER 3680正常情况下。4位可调电源显示看不出待机。触发后电流就上来了。

网友:
在论坛学习了几天,终于明白了,是点火回路的问题!就是机器进过水,预充电的时候电压有点低,只有14V(点火要求14.8V),导致点火不成功。查了半天没发现哪里漏电,就修改了点火电路电压判断部分,改了后就好了。点火电路原理请见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79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8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