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镭风3450显卡,装显卡驱动VGA无法显示

楼主(2010-04-02):
此卡不装显示卡驱动能显示,但颜色质量只有8位,DVI正常,装上驱动VGA不显示。显存供电1.89V GPU供电1.11V,老大们指点下

网友:
DVI正常?是不是一切正常 装驱动也正常是吗?

网友:
显存供电是量哪里,CPU又是量哪里?

网友:
我今天一块 MX440 的显卡,  不能装驱动,,  一装就蓝屏,
装了N个驱动·最后涛声依旧了,  估计是GPU挂了

网友:
核心 损坏了

网友:
加焊BGA试下

网友:
不会的请好好学习,连测量哪里都不清楚,还是不要乱回复

网友:
我也碰到块。一直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