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31 跑码E0 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2010-04-02):
这块主板刚来的时候是加电保护,CPU供电一个上管坏了,底板已经烧的没有了,只好把管子拆下来了
然后上U跑到E0怎么都不过,供电1.8V时钟电压0.26V  ,都是对的。我加焊过北桥,刷了BIOS都没用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内存有供电的话 主板各供电都正常的话 估计北桥烧了吧

网友:
我不怎么懂啊
我记得时钟不是1.1到1.6V么

网友:
U座、北桥空焊否?

网友:
E0还是没有过内存啊,压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P31能是的U,CPU电压有1。8V吗  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换个U点亮了    真的是不支持    我用赛扬D2.66试的  换个E2160好了
昨天没有别的U  今天借的   呵呵   谢谢  夏天-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