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曲折维修 最后成功

楼主(2010-04-02):
2010年3月31日接修一台联想X200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开机0.15掉电,拆机后检测发现进水部分主要是从键盘下边进到南桥附近,去掉贴纸清洗后仔细观察,南桥下边有发霉痕迹,拆掉南桥重新植株(灌胶的不过没有T6灌的那么多),上电自动开机,反复重启,电流停止在0.57,偶尔电流跳变到0.59后到0.61亮机, 怀疑是板载BGA芯片虚焊, 偶尔按住北桥和CPU中间的部分机器可以亮,怀疑是北桥或者板载CPU 虚焊,于是依次将二芯片拆掉重新植球回焊,连个钢网也没有,全是用手摆的,光北桥就花了将近3个小时,还好我有耐力。其实完全可以换主板的,但是客户是单位的第一次打交道,报价850.!
   回焊后故障依旧,由于比较急用还要给客户赶工,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无意中想到微创代工的机器不插coms电池会自动开机装上BIOS 电池重新测试 正常开关机后 一切都正常, *脏话*!忙了这么久原来是BIOS电池没插的缘故,简单装机 开着电回家 第二日机器依旧运行稳定,呵呵 看来这次没白忙 ! 键盘是坏的更换键盘!维修结束
      郑州同心笔记本维修中心 张健 原创

网友:
看来CMOS电池没电是会经常出现一些奇怪问题。

网友:
DV2000也会,碰到过

网友:
X200的机器总体来说好修.修复率能达到9层以上..包括一些进水的板.

网友:
刚才没传上来图片 这次传上图片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就在10分钟之前我也修了个差不多的机器,是方正的R350,客户拿来时是不开机,我拆出来大概量了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忽然发现是IXP450的南桥,O(∩_∩)O~,我量了下CMOS电池,果然没电了,换了一个就点亮了,爽啊!一会约个MM看电影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哥们的帖让我想到IBM R51E那机。

网友:
不上电池会有这么多问题?学习了

网友:
是啊 以后不管什么机器都把COMS电池插上~~

网友:
我犯了大错呀,COMPAQ R3000机子,开机无显,CPU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北桥发烫(可能是正常的),换了北桥,南桥又发烫,换了南桥,还是发烫,以为北桥没做好,又换了北桥,还是南桥发烫。没办法了,来论坛看看。看了这个帖子,才想起CMOS电池,立即去检查,竟然满板子找不到此电池,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圆圈,原来可充电的CMOS电池已被人卸掉,只留下两个焊脚。现在想起来很可能就是此电池在作怪,也不知道南北桥的BGA做成功了没有。上帝保佑啊!

网友:
以前也被HP的机子忘了装主板电池自动开机折腾过。

网友:
IBM的机器有的也是没有BIOS电池加电不亮

网友:
不好意思,我再借楼主的地盘说一说我的事情(接10楼)。今天买来CMOS电池,装上去故障依旧。看来这一次CMOS电池没惹祸。经排查,两个桥全做挂了,都是温度太高烧短路了。两个桥全卸下,不短了,开机后各电压正常稳定了,又定了两个新桥,希望能做成功。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上电池也会这样.

网友:
有图有真相  这么久了总是 传过来图片了 不好意思 图片还是没传上来  不知道是我机器的问题 还是网站有问题 ,想看图片了就到 http://www.hnpc120.com/news.asp?id=95 这个网站上看到了 ,不过图片已截过了,想看全图 加我QQ 我给你们传

网友:
哦夜``学习中,继续学习中`````````````````````````

网友:
沒BIOS电池不行 又學習了 修本本真的要心細

网友:
看来CMOS电池也会引发那么多的问题啊   学习了·····

网友:
那么多 还没没碰到过 以后看来得小心点了 都上齐了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