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主板键盘,鼠标接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0-04-02):
高手们好,请教,我这有一款INTER 915主板,键盘,鼠标接口都不能用是怎么回事,我换过I/O,键盘,鼠标接口.量接口电台又有5V,请问怎么办啊?? 急急啊

网友:
量一下接口旁的72K的排阻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5V正常,看看数据针和时钟针的对地阻值呢,如果阻值一样才行,相差不能超过5,如果不正常的话,把接口前面的排容取了嘛

网友:
去点排容就ok

网友:
去掉与接口想连的那个排容应该就可以了,这种现像我遇到过很多,每次都是去掉排容就OK了~~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