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382 PCG-5K1T不加电

楼主(2010-04-02):
有台SONY VGN-CR382   PCG-5K1T不加电。。一点待机都没有。电源头那有19.5V进来。可主板上没一点电。待机0V .他的电源头是用个80脚的座子和主板连接的。。电源头那边小板上带了音频芯片。网卡芯片。1909E .USB一些东西。再通过80脚的座子和大主板连接。每次不开机后重装一次板子。就是把大主板拿下来再压进电源头小板就开机了。啥都没焊。所有都正常了。可用个1-2天就又不行了,又是没一点电。再装一次马上开机。到底是啥问题哦?请教下各位老大修过这种机器没?。

网友:
第二次修的时候你就应该量下小板到主板的电哪里不通了,估计是接触不良,特别是一些大的电感,电容

网友:
看一下接口是不是氧化了,或者是UL LOCK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SONY老本子出了毛病容易反复,不过如果拔BIOS电池方便的话也能凑合用

网友:
电源保护  问你的客户是不是经常碰掉电源

网友:
客户说电源插在上面不拔的。没用电池。过一晚早上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它这个板板不好量。。因为小板固定在壳上。元件在反面。正面没啥东西。要测量的话就要取下来中,可取下后就照常开机了没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