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天行6500 cv版 128M 花屏!求助

楼主(2010-04-02):
七彩虹 天行6500 cv版 128M  客户说花屏,MATS6测试结果如图: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6500基本上都是BGA的问题

网友:
6600通病 GPU好虚捍

网友:
网络卡 ,图老上不来!

网友:
做核心 货加焊下基本 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不值得上BGA机。建议当 拆机配件处理。!  处理问题,应该是GPU虚焊

网友:
显卡也没说必须上BGA才能加汗的啊  也可以用风枪加汗啊..    效果几乎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