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200

楼主(2010-04-02):
今天接了个天逸200的机器,进系统正常 ,触摸板可以用,一按键盘,触摸板就不能用了,键盘也一样没反应。像是死机,但外接键盘又可以正常使用。不装键盘,用触摸板可以用,一按无线开关,触摸板也不能用了。外接鼠标键盘一切正常,重装系统,换键盘和IO,键盘旁边的电容都拆。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
我 原来修一般都 io  问题 ,,

网友:
天逸200的BIOS论坛里给了,刷一下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