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显示屏闪一下就灭,修不好,求助

楼主(2010-04-02):
开机的瞬间屏幕闪一下就灭,有时快速的显示一下图像,然后就黑屏,
首先,以为是虚焊,加焊高压条上所有的元件,无效,高压振荡芯片为mp1010EMA SOIP封装的,我测试了6 15脚有19V电压输入,4enable2.5V高电平,用通用单灯高压条代换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测得on/off脚开启时降为1.5V,我以为原来的开启电压太低,用一个7812,7805降成5V直接接到开启脚刚开机亮白屏,电脑启动以后黑屏,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大家指点一下维修的思路.

网友:
会不会待机开关坏了?

网友:
MP1010的芯片容易坏,有的话可以换一个试下。没有的话用通用高压条代换,飞一根线从屏电压做控制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是暗屏还是黑屏!!两种性质不一样,,暗屏主要查GY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像屏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测测是不是灯管坏了~~外接灯管 看看 黑屏就不是灯管高压的问题了  得测测信号~

网友:
你这种问题我估计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ACER很少屏出问题的,北桥出问题的占大多数,其次是显卡

网友:
是黑屏还是高压没有

网友:
对啊  也没说到底是黑屏还是暗瓶  如果黑屏外接先试试  暗瓶先搞搞灯管啊

网友:
都黑屏了,考虑显卡吧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是属于暗屏故障,晚上没有事仔细地看了一下这台笔记本,启动以后可以从屏幕上隐约地看到系统的桌面,手头上没有灯管测试,不好判断是不是灯管的问题,高压板己经排除

网友(2010-05-02):
这位仁兄。要知道高压坏了会怎么。灯管坏了会怎么、显卡坏了会怎么在来修复好点。我很怀疑高压时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我遇到过,不过是LenovoN440的

网友:
我认为是显卡问题  那2个电压可能不可以拉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是属于暗屏故障,晚上没有事仔细地看了一下这台笔记本,启动以后可以从屏幕上隐约地看到系统的桌面,手头上没有灯管测试,不好判断是不是灯管的问题,高压板己经排除
引用 网友A:

s随便 插上一个你以前换下的屏(带灯管的 ),就知道是不是灯管 还是高压问题了啊  ..

网友:
换个原传的高压条  在按屏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