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笔记本的故障求救?·

楼主(2010-04-02):
今天接到一部HP520的笔记本··
   开机灯亮··就是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是没有显示···开机灯亮的话·说明保护隔离短路,待机电路,单元电路正常·
  可是用户说·他把这个笔记本开了·在别的电脑上还可以访问到这电脑上的资料··
       因为是第一次修hp的笔记本··不知道这个型号有什么通病·希望兄弟们帮帮忙··
  这个外接显示器不显示的话·先查显卡吗?

网友:
先加显卡。照你说的现象的话。显卡很有可能会坏。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啊??硬盘灯闪烁不,能进系统,那就是显卡或者屏的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屏的问题的话·一般外接会显的··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HP520有独显吗?

网友:
显卡显卡 加焊显卡

网友:
觉得不是显卡问题,,945GM的挺稳定的,,可能外围,要不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没有显卡就是北桥了,不过得注意做BGA的时候加热的部分容易变形

网友:
硬盘灯闪吗?不闪就看大小写切换等闪吗?能闪则是显卡,不闪是看替她问题吧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这个板子应该没有大问题,一直都很稳定的,基本上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前两天刚做过一个,南桥虚了。测试两天都正常

网友:
HP 520用的是945GM芯片组,北桥集成显卡,正常使用中好像坏的不多,倒是供电,IO和南桥故障较为常见

网友:
难道北桥部分损坏?很神奇的故障。

网友:
这款笔记本是没有独立显卡的···
我查了好多资料·说这款机子··很多是北桥造成的开机无显示·

网友:
HP520是945gm集成显卡虚焊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土炮加焊北桥OK;;
   先拷机下;;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大家的功劳啊;;谢谢大家

网友:
经常用大炮··感觉还不错了··觉得感觉现在越来越好了·

网友:
一样的故障做了北桥 也是不显呀。测北桥电压正常 没有短路

网友:
查显示部分电路啊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压着桥看看是不是可以显示 或者
断电 感觉是那里的问题用风枪 调低点温度楞 向桥里吹 十有八九都可以亮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