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L怪问题

楼主(2010-04-02):
接到一个华硕X80L本,客户说进过水,现在是不开机
于是开始拆机,拿出主板全部用洗板水清洗一篇,拆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不触发,按下开机键有高低高跳变,不小心按到边上的声音按键触发了,电流几次跳变后直上1A以上,心中暗喜,以为好了,插上外接显示器,外接显示华硕彩色LOGO-正常的话LOGO应该是白色的,并死在上面不动了
因为是集成显卡的,以为是北桥问题,因为忙,懒的植球,马上订了一个新北桥,北桥今天刚到,新做上去,插好外接,再插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一路过去,竟然显示主板信息了,于是按下开机键可以正常关机,但还是开不了机,再次按下边上的声音键又开机了,情况和一开始的情况一样出现彩色LOGO不动了,清空COMS后,插上电源又自动触发正常进主板信息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检测卡跑多少代码?。。。。看得到LOGO不进系统BIOS或南桥都有可能哦。

网友:
就是不明白LOGO怎么会是五颜六色的

网友:
先把不处发修好后在看当机故障

网友:
换南桥现在故障依旧,
哎,没有图纸跑线路烦啊,各位大侠谁有此机的图纸啊

网友:
这个故障只要一分钟就可以解决....
在主板的左上角有一个休眠开关,把它拿掉就OK了.....

网友(2010-05-09):
这种故障拿掉休眠就好了  是神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