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晶振

楼主(2010-04-02):
没有示波器,怎么判断主板上的晶振是否为好的,怎么判断它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两脚都有电压,而且还有压差就基本断定为好的

网友:
量电压 或者敲击震动

网友:
只要有电压差就正常

网友:
量下电有,一般会有0。几伏电压差,也可以用代换法呀

网友:
32.768MHz晶振两脚电压对地电压在1.1到1.6V之间为正常

网友:
我用HC-F1000L频率计直接测,测出来的两个脚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两脚压差确实是好方法,那正常时压差在什么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