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10-04-02):
一七采红  945PL-MVP板,因压着南桥能迅速开机,客户说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点亮,但加焊后,无复位,想可能南桥焊坏了,现在PCI14脚45欧,拆了南桥打还是45欧,跑线路发现不给网卡RTL8110S供电,
    现在就想知道此待机电路对地数值是不是本来就这么低?还是有其它短路的地方?急!!!!!!!

多谢师兄们,谢师傅,上南桥OK,原来阻值本就这么低,

网友:
LS正解
直接空板不装南桥通电测量PCI A14是否有3.3的电压。3.3转换管是否发烫

网友:
楼上的师傅们,有3.3V,就是对地数值不正常,本想换个新桥,且一口包了说换个新桥你明天只管来取就是了,但现在不敢上新桥了,另外117不发烫

网友:
上桥试吧!用心点
45不确定好坏。但945的板可能短路。大不了拆掉网卡。你跑线是跑不出来的3VSB走PCB中间。

网友:
PCI14针电压是由南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