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怎样调整输出端的高压值?

楼主(2010-04-02):
有一HEDY液晶显示器MOH17LW14K高压包坏了,用市面上的高压板上的包来代,输出高压低,想调高它应该怎么下手?高压芯片采用DP8600B,附上电路,希望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通过调整高压取样反馈的电压应该可以改变。

网友:
是调整电流,,一旦高压使灯管亮了后,维持点亮的是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