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插电风扇就转

楼主(2010-04-02):
上次修了个电源,一插市电风扇就转,除了14脚绿线5V外,测得其它输出电压都正常,记得上次我修一个也是同样故障的电源,上次是是启动电阻开路,更换后OK,但这次的前级一切都正常,不知怎么下手维修,请高手支支招

网友:
插电就转,应该是哪有短的吧!!

网友:
老弟支你一招,顺藤摸瓜,顺着路线查下去,你一定会发现,犯罪嫌疑件的踪迹的

网友:
多是短路问题,检查

网友:
你是用的那个芯片?第四脚的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  待机电源的5VSB整流二极管击穿咯!!部分电源的二极管击穿就这个现象!

网友:
电源是长城ATX-300,是339和7500组成的,测得7500各脚电压为:12脚23.1V,2脚4.94V,13/14/15为5.06V,1脚为4.94V,4脚为0V,8/11脚为2.15

网友:
跟绿线连接的小电容也会击穿的。

网友:
自动上电应该查7500 4脚 和339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