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惨红C.945GC V2.0主板,开机二次启动问题

楼主(2010-04-02):
这破板子,买了好几年了,没怎么用,最近又发现开机第一次,风扇转,屏幕没有显示,大约一分钟左右,直接按电源键关机,马上再开机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未发现更多的异常。
是不是是CPU供电的电容有问题呀,可以肯定的是,电源、CPU、内存、硬盘都没有问题,用在其他主板上正常。
配置:
电源:航嘉 220W 峰值300W
内存:DDR2 800 1G*2 威刚
CPU:E6600
硬盘:WD 80G

我看了电容,是固态电容,据说七彩虹做假,只是用了固态电容的帽子,里面是液态电容,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反正症状就是这个样子,有能解释解释的吗?谢谢!

网友: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请帮忙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2011-05-23):
不知道哦!!我的 是不断重启!开一次机要放一次电!这垃圾板子

网友(2012-03-02):
我的也是七彩虹c.945gc v2.0。。升了内存。。用win7。。想升级cpu。。看你的cpu是e6600。。这板子可以用吗?。。不是最高就e4xx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