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02):
本人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笔记本有些外接显示频但不显示,本身还显示了,有些笔记本外接又可以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需要在BIOS里设置和键盘上切换的。

网友:
你把笔记本的屏线拔掉,再外接,,,是个本都能亮了!!!!!!!

网友:
键盘上有个FN键切换一下就能显示了,不显示除非是你VGA口坏了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就是显卡了

网友:
联想有些本子必须进入操作系统之后才能切换到外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