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主板自上电的问题,请问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02):
英特尔865PE的板,刚装完系统用得好好的,过了一天再开机自动上电,不跑码,这个那位碰到过,请指点。
自动上电

网友:
能关机不?要是不能关机的话有可能是I/O,或南桥,,,,,能关的话你就按不跑码,查CPU,CPU供电。CPU坐,北桥。内存。bios!!等等

网友:
INTELd的板子,如果扯插头断电后,再通电会自动开机的,按开关关机就可以了
如果还点不亮,你插上诊断卡,看复位没?跑代码否?

网友:
按关机键,无反应,管不了机,检测卡不跑码。IO坏了能用别的型号不能,没有同型号的备件。
孤帆远影

网友:
英特尔的原装板,BIOS 82802掉数据的N多,刷刷bios看看

网友:
新手刚接触维修而且在学中,刷BOIS需要什么工具与软件,好抓紧置办呀,先谢谢各位热心解答了。
衡阳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