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26又一例。

楼主(2010-04-02):
一块QDI 845PE 跑26,没有显示。清理AGP,换显卡无效。故障定位来主板AGP电路。查AGP座和32条AD线,时钟,复位都正常。所以就砍桥。第一次开机有显示了,但第二次开机故障一样。回过头重新打AGP 各脚阻值,32条AD线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只有时钟有点异常,波形有杂波,把时钟IC加热后再测,又正常一会,直接换掉时钟IC,故障排除。

网友:
学习了,想问楼主你修这片845又砍了桥,能收多少RMB啊,

网友:
845我们这也是只卖60元。。有的时候,真是很是郁闷。修还是不修。

网友:
之前报价砍桥,报价80元,客人同意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