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不启动,短接后待机电压都没啦!!

楼主(2010-04-02):
碰到一个DELL电源,有待机电压5.01V,+5vsb有4.95V,应该算正常吧。
短接不启动,加上光驱做负载还是不启动,
万用表测得短接后待机电压都没啦!!!!!!
无明显鼓包的电容,无明显损坏元件,开关管,整流管完好,
有两个LM339N芯片,还有两个8脚的,看不清型号
大侠们指点一下,短接后待机待机电压消失,该查那些电路,谢谢!
该电源太多的贴片原件,实在搞不懂,所以请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次级肖特基有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短路,我测过,是好的

网友:
过会会好的。那是保护了。断电一段时间就好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辅助电路带载能力差,重点查辅助电路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存在

网友:
应该是输出部分的元件失效、脱焊造成的误保护

网友:
台达的?去经销看到很多,不行

网友:
打阻值看看吧。应该有短路的地方。排除短路问题再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