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7300GT花屏,帮忙看下mats结果。

楼主(2010-04-02):
今天拿了块7300GT的显卡,上机测试花屏,加焊了核心,结果更花。重新做了一遍。和刚拿到效果一样(花)
用mats测试了一下。高手帮忙看下。

三星的颗粒。

正面4个。

                              3        4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661410     10672498            0
FBA[63:32]      700541     24627231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708363     24599755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0 A30 A30 A30 A31 A31 A31 A31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4 C35 C35 C35 C35 C36 C36 C36 C36 C37 C37 C37 C37
   C38 C38 C38 C38 C39 C39 C39 C39 C40 C40 C40 C40 C41 C41 C41 C41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C44 C44 C44 C44 C45 C45 C45 C45
   C46 C46 C46 C46 C47 C47 C47 C47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7 C57
   C58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59 C60 C60 C60 C60 C61 C61 C61 C61
   C62 C62 C62 C62 C63 C63 C63 C63
Read    Error Count: 3070314
Write   Error Count: 5989948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你觉得是现存吗?全部报错。绝对是GPU的事  加捍下事实把

网友:
这种显卡,显存全挂,全换就好

网友:
gpu 先焊下,
在恻

网友:
你觉得是现存吗?全部报错。绝对是GPU的事  加捍下事实把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存全坏的情况不少见的,先看看是不是3星显存

网友:
怎么是全坏呢?有一个好的呀?C0---C31

网友:
先把主芯片加焊一遍,再看有没有显存坏的。

网友:
尝试用热风枪小吹下..然后再测试看有没有数值改变..如果有..就要加焊核心..没有..就极有可能是显存坏

网友:
1 2 4显存问题?期待达人出现看看我判断的可对

网友(2010-05-02):
同意楼上的,从mats结果看 是1 2 4 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