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家在发一贴 磐正G5* 945

楼主(2010-04-02):
上午到公司闲着没事,板子也修完了,就把以前有块没修好的945 的板子,拿过来折腾。上机,可以触发,先测量供电,上官只有12V,其它都是0.供电不正常,内存供电1.8V,正常,参考电压没有。南桥供电 0.5V ,不正常。拔掉电源检测 各供电IC有没有问题。
量CPU 供电上管D 极 和S极 短路,毫不犹豫,拆掉3个换上,上机测试,还是不跑(肯定不跑了,因为南桥供电还没解决呢) 。看下南桥供电 有8脚IC ,和两个场馆 控制,先拿到场馆,测IC 输出供电 5V,正常,看来是场馆坏了,坏掉场馆,电压上来了 G 5V,D3.3,S1.5v.上机测试跑码OK.

我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内存供电1.8V 正常,可参考电压这个板子是没有 的,第四脚找不到0.9V ,就因为这个耗费我好长时间,最后打电话问师傅才知道 ,好多板子是省掉的。

这个经验也不错吧? 给点奖励!

网友:
维修思路真的不错,不过我有点疑问,就是你说部的南桥供电0.5伏.是在哪里测出来的啊?还有几伏才算正常呢?我以前学维修的时候怎么没听师傅讲过呢? 期待解释中^^^^

网友:
8脚IC控制两个场管,上下管,你可以测上官的S 极 和下管的D 极。就在这个板子的南桥旁边。 南北桥供电,有3.3  2.5 1.8  1.5

网友:
你指的的参考电压是什么啊,测哪里测出来的啊请讲细一点啊谢谢!

网友:
实际有效,可没有测试理由,好像全凭经验。好像你们运气好些,全碰到不要分析的板子,无限羡慕中

网友:
CPU上管有12V,上下管G级无电压,也不一定是管子有问题啊,然后又量得DS路短,可我会量VTT 1.2V,是不是有,电源管理IC使能脚是否为高,再量DS是否为SHORT

网友:
维修思路真的不错,不过我有点疑问,就是你说部的南桥供电0.5伏.是在哪里测出来的啊?还有几伏才算正常呢?我以前学维修的时候怎么没听师傅讲过呢? 期待解释中^^^^
引用 网友A:

LZ是说南桥的0.5V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一直很不明白VTT这些电压是指的什么...

网友:
如果VTT没问题,那就是场管的问题

网友:
说的乱踢八糟,思路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