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754 的,不过内存,C7怪病,,

楼主(2010-04-02):
此板,由于用户安CPU不小心,把,内存的3.3电感弄断,造成D3 更换后,内存2.7V插条子,跑C7不过,晕,,按常理应该就好了,,开始维修旅程,查,时钟正常,AD线正常,系统线正常,押NQ 不行,压U 不行,,生气了,,把板子扣掉电池扔掉一边,吃饭去了,,吃饱喝足后,回来,心不甘在修,乖乖,,一插电,26 ,OK!了,,,上显卡一切正常,反复拽主板,押桥,押U ,都是个26 ,就是正常,,,,,,, 维修心得,,在大家修板是遇到什么都正常的时候,不妨拆掉电池试试,很有可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网友:
我修过几块板 不上电池内存不过的 而且C7这个代码 有时也是不检测键盘口

网友:
电池 放电是维修 主板时要用到的方法之一哈。。
LZ的NQ是撒子东东

网友:
又学一招,太好了。

网友:
下次 不过的时候  先去吃饭 吃完就过了 哈哈

网友:
我下电池修过一个不上电的  觉得很神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注意很好啊!

拆下电池好像是听说等于全部“初始化”间接等于“复位”?

网友:
修板。放电是必须的。

网友:
nq 就是南桥啊 呵呵  版主太牛哦 我要说 别说 见到傻逼  你就说 NQ吧

网友:
板子一拿到手就先给他放下电,这是我的习惯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啊?只是不过内存能和放电联系起来,神奇啊。下次小心下。

网友:
不过内存能和放电联系起来?

网友:
居然碰到跟楼主一样的状况,学习方法后果然好了。

网友:
呵呵,下电池是我的习惯

网友:
查不到故障原因时,不妨给电池放放电

网友:
不到故障原因时,不妨给电池放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