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2000小小白求助

楼主(2010-04-02):
昨天返回一台康柏V2000,最初的故障是CPU电路中一个有极性电容漏电,换后正常。昨天返回来,今天修了一天没修好。现在的情况是3.3V,5V正常,充电电路有个18V,不正常,开机键有3.3V,偶尔能触发,之后保护。触发后电压到0.40是最高的还有时候是0.10,触发时有2.5V,1.5V,内核1.0V左右,先把待机的18V修了下,换下保护隔离最后一个MOS管,这个MOS管被击穿。待机18V变成0.71还是不正常,充电芯片MAX1772换过。CPU对地很低,换了个有极性电容后正常。由于是返修机器,我有过记录,待机应该有个1.8V现在修不出来,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求助中。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师傅们解答

网友:
既然是1.8V没出来,那就看下1.8V连的电感,拆了电击试试

网友:
找不到1.8V电感了。本子上一共6个大电感 3.3V 5V待机 2.5V 1.5V 1.0V触发后瞬间测得 还有一个充电电感待机现在有0.71,貌似这个不正常,这个电感和充电芯片1772有染

网友:
难道我当时记录有问题?

网友:
我真的记错了吗,这本本是DDR1的内存,是不是没有1.8???

网友:
DDR1应该是没有1.8v的,DDR1的供电时2.5v,是不是LZ记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没有1.8的话,充电电感有待机?那待机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的保护隔离还是有问题,充电被拉低说明期间还有轻微短路

网友:
谢谢9楼回复,可是我还有点不明白,如果保护隔离有问题的话,触发后保护,3.3,5V是不是也该没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