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6y 液晶电源求助

楼主(2010-04-02):
15寸联想液晶。一开始是246Y 坏了,换了一个好了,没过多久返修,正在的问题是一通电输出电压拉低,带不动负载,电源丝丝响。
显示器开不了机。关键在这里,要关掉220V电源,在开一次输出电压就正常了,也就是220V供电插头要拔插两次,电源电路才工作。
246Y 输出滤波电容。输出整流管,启动电容。光耦,300V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解答。

网友:
查查246周边电阻

网友:
看 光藕   3 4  脚电路    要么在3 4 脚那并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