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黑金刚DDR2 1G内存

楼主(2010-04-02):
SPD发烫  请问  那些问题引起 SPD发烫?

网友:
还有什么发热短路??SPD不发热的 更换个SPD试试吧!

网友:
402RP  的SPD  怎么代换?

网友:
发烫肯定芯片短路

网友:
SPD芯片90%都通用,随便找个坏内存的换上去看看,能读就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
换个SPD,再试一下,看还发烫吗?

网友:
大部分spd都通用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只是8脚芯片分小号的和大8脚不同。。通用是指芯片是一样用的。并不是代表里边的数据是一样通用的。更换了肯定要重刷SPD信息。就像主板BIOS芯片容量一样但也要刷新BIOS

网友:
SPD 更换  之后 就重新 刷下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