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急!!!

楼主(2010-04-02):
开机在自检时显示,press Del  to enter setup           F8 enter boot menu   ESC to skip memory test这是什么报错,还有memory  testiny   566777K  OK 这些数字在变化,变化完了机子就进入休眠状态,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接外接设备啊?像硬盘光驱灯的

网友:
可以拔了硬盘跟光驱全拔了再试下看看,

网友:
3# 敬业电脑 全拔了,一样的呀

网友:
开机在自检时显示,press Del  to enter setup           F8 enter boot menu   ESC to skip memory test这是什么报错,还有memory  testiny   566777K  OK 这些数字在变化,变化完了机子就进入休眠状态,请高手们帮忙 ...
引用 网友A:

按DEL进入设置按F8进入启动菜单ESC键跳过内存测试
memory  testiny   566777K  OK

兄弟换根内存  不行进BIOS 设置下

网友: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进不了BIOS,按DEL就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
刷下BIOS再说吧!

网友:
现在在家没有那个设备,内存换了,电池也换了,无效,现象依旧

网友:
换根内存试看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看看吧,实在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1# 蔗哥电脑维修 今天做了所有要做的事,最后查出来是桥空焊,现是压着北桥开的机,开机后用着还好,不知会不会烧桥

网友:
桥空焊,自检怎么会显示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内存检完后过不了,一直重启,今天证明声卡找不到的原因也是因为桥空焊,昨天压着桥开机后系统找到了AC97,但今天又没有了。本人今天也是压着桥开的机

网友:
你说得休眠模式是什么意思啊?STR吗?还是说屏幕黑了,键盘有反应吗,这些都不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