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580U刷nt68f633 PLC44的芯片

楼主(2010-04-02):
为一个液晶mcu NT68F633 LPCC44封装读写程序,用的是PLCC转DIP40座。读写SM5964MCU均正常。

软件选型号为NT68F633@PLCC44及NT68F633@DIP42均提示一个不匹配的芯片(40脚)插入。是座跟这个IC不匹配吗?还是怎样,请各位知情人仕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用PLCC44的适配器,我500P上试过,完全正常烧录
也就是你的芯片是几脚的就用几脚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