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菜鸟求助 关于一代内存测试平台

楼主(2010-04-02):
我是个菜鸟,刚接触,什么也不懂,在坛里看了不少。准备着手尝试。一代内存测试平台大家说865GV比较好。但具体牌子没说。我找了两个。请大家帮忙选一款。谢谢。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b864f341bca410278d1fe5f4f09dbef.jhtml?cm_cat=0  华硕865GV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30dbf7f1aaaa0f6f894d3a31c73008c.jhtml?cm_cat=0    intel865GV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101a38bbf47255a2fd22f4264b6c46c.jhtml?cm_cat=0 华擎P4i865GV

网友:
华擎的那个吧,要带AGP插槽的。

网友:
华擎的!!带AGP是首要条件!

网友:
我用的就是P4I65GV(bios版本P1.8),外接AGP显卡,但还是有一部分内存条不能点亮而无法用RST去测.

网友:
有一小部份无法测试那可能不是主板的问题。865GV只能测试SPD信息没有损坏的内存。那么你那小部份不可点亮的内存很有可能是SPD损坏重刷SPD可能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