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65PE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4-02):
一块intel原装865PE主板不触发,POWER-ON,有3.3v3,
强行加电可以开起
我是一个新手,请教高人知不知道下一步要测哪里,
IO,还是什么,谢谢

网友:
INTEL 原装板 不上电 直接杀IO .。换了在说。。。也可以先看下晶振。。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上CPU 是不能开机的。一般情况下插电即开机启动

网友:
压下桥,是不是桥虚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你第一步就是要上CPU才触发的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板子IO是LPC47M172-NR
因为我是新手,现在也没有这样的IO,可以代换,
32.768用黑壳子罩着的,要怎么测

网友:
INTEL原装板你第一步就是要上CPU才触发的
引用 网友A:

你好,上了CPU也同样不触发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吧,下载一份LPC47M172-NR的资料看看,如果不对劲,就换IO。

网友:
865pe的  英特尔原装桌面平台的主板  smsc LPC47M172-NR ,这个io很容易坏,

网友:
很可能是,IO 的问题。。。。

网友:
晶振、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开机信号是否正常,如都正常,就是EC芯片和南桥的事。

网友:
换IO也是一样的我今天都换了一个了无果哇 U也上了呀就是死都不通电烦呀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英特尔主板不触发的通病是I/O坏多,直接换了就是

网友:
EC芯片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主板,一般都是IO 坏了呀,我修了很多这样的主板呀。可是这样的IO很难找呀。

网友:
这款IO容易坏,是不是你换的也是坏的?

网友:
看看,学习了以后也多发,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