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山寨上网本本 5V短路 与5V连接的地方都短路了

楼主(2010-04-02):
一个分红色的小山寨本本 也挺好看的
机器那来的时候 待机 0.02A  按开机键灯亮下 电流0.03A    心想 不是进水   ,最多也就是南桥了
当我打机器的时候 我赛 3V  5V的供电场管一个不剩     对地打阻值没直接短路 就是有点低5V只有23欧
最后量出 来   串口硬盘供电脚短路     USB接口短路  南桥还发热  屏现接口短路
打开硬盘的电路板已经黑的不知道如何形容了 硬盘确定是烧掉了

当时机器不多 不忙就当修者玩了
把短路的地方逐一断开 除了南桥挂了,
剩下的都是电容和8脚管类 的烧了      不短路了    把零件都补奇了
上电 电流能到0.4A 感觉能亮  就上屏  我赛还黑屏  我赛 也不是LCD 没高压板    这不辣手么

翻了翻屏堆  翻出来了好几块这型号的
LED背光发光二极管条 ( 我也不知道屏地下的那个二极管条叫什么)
有2条线 黑色的是正极的 白色的是负极  用电源表就从5V开始 往上调电压  当我调到8V的时候
我赛奇迹啊 LED 点亮了

这下反应过来了 背光不就是一个直流电压么  把屏拆了一量给LED供电的接口是5V 我赛 难道这里也击穿了
直接把供电前的那个6脚管给换了 一量电压出来了12V   插上灯线    屏也不暗了 呵呵修好了

客户说坏的太多了 先不修了  先放到这里     无聊的2小时过去了

网友:
上网本 5V 很多击穿的 有些把MOS管都烧冒烟了 而其修好后是暗屏,估计都是这个小管子在搞鬼! 以后LED暗屏就好修多了

网友:
LED的维修资料太少了,不太好搞

网友:
我修的一个本子(不是上网本)直接给led灯的供电电压是94v。不知道楼主说的上网本的的led灯一共有几个,8v就能点亮,不会只有3个灯吧,是有电压转换的吗?

网友:
好像上网本不在好修呢。。资料和零件都比较陌生。。没有图纸。。只能靠经验修。了

网友:
背光不就是一个直流电压么  把屏拆了一量给LED供电的接口是5V 我赛 难道这里也击穿了
直接把供电前的那个6脚管给换了 一量电压出来了12V   插上灯线    屏也不暗了 呵呵修好了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这个经验  不错  以前对修LED没头绪   现在有思路了 有机会试试

网友:
下面一排灯呢   我用LED灯  用笔记本3接电池芯做了好几个 手电筒了

老大们 分享了也没人给一点威望啊  我都快急疯了 给一个就行了   我没事总是研究别人修不好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