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不上U也有CPU电压

楼主(2010-04-02):
  技嘉M61上U不跑码,不上U的时候也有1.5v的cpu供电。这是哪里坏了。。请给些提示!!测得Q73 1117输出电压为1.2V。是正常吗?不是3.3V的吗??

网友:
1.5V 觉得有点偏高。   查CPU 供电。电源IC 驱动芯片。 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不跑码。还是什么呀。。

网友:
1.5V 觉得有点偏高。   查CPU 供电。电源IC 驱动芯片。 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不跑码。还是什么呀。。
引用 网友A:

U不跑码,不上U的时候也有1.5v的cpu供电。

网友A:
U不跑码,不上U的时候也有1.5v的cpu供电。

网友:
1117输出1.2v肯定不正常 正常该是3.3v 是不是南桥 或者是网卡啊
楼主把网卡去掉试试 看看输出级是不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