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 P4电源 电压正常但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02):
一个航嘉P4电源220W(型号为HK328-51BP) 不能开机!短接能起动。测试测输出电压电压12V-5V 3。3V==都正常但就是开不了机。拆开看过没有发现电容古包等。。装的754主板上不能开机。电源不工作。装在一片865主板上能点着风扇转。但反复的重启。估计是电源输出功率不足。。。但不知从那里查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修好了电源了是二极管损坏谢谢兄弟们!!

还有个问题。有一个假长城电源开关管坏了。管子弄号为(2D0N60F)手上找不到相同的型号的管。不知什么型号的能代换???修过的朋友。请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把输出滤波电容都拆下来量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
测量其灰线电压OK?

网友:
有可能在高压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修好了电源了是二极管损坏谢谢楼上的兄弟!!还有个问题。有一个电源开关管坏了。管子弄号为2D0N60F手上找不到相同的型号的管。不知什么型号的能代换???

网友:
场效应管2N60C

网友:
6# qqwert2188 能否明示是哪个二极管损坏,我这也有一个电源电压正常,短接能启动按机器上就不启动

网友:
最好能说明一下是那部分的哪个二极管损坏,以便碰到同样问题时可以借鉴。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是哪部分的二极管,因为我也有一个电源也是测电压都正常,VSB是4.6V,短接绿地能输出5V.3.3V.接上主板就不能启动

网友:
老大 说说那个管坏了   求求你了

网友:
3V或5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