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 清bios后,光驱无法使用

楼主(2010-04-02):
今天帮朋友拆个dell1400清灰,主板都拆下来了,电池也拆了。清灰完毕后,总是蓝屏。7B的错误代码。
他的电脑里有两个操作系统,一个XP,一个WIN7。以为是操作系统造成。捣鼓了俩小时,没结果。光驱也不认。郁闷了!
后来一个同行告诉我,将BIOS里的AHCI改成SATA就可以了。试了试,果真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光驱不认呀!
在BIOS里继续找,始终没有结果

请教修本的高手,这个问题该从哪入手?

注:开机按F12选择启动项,有光驱那一项,但是选择后,电脑就有一个光标闪啊闪的,半天不动弹,光驱也没有读碟时的那种声音
进系统,也没找到光驱。

网友:
你确认下在BIOS里可以认到吗     认不到就把光驱接口用酒精洗下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设置问题的话还是搞一搞接口 吧  是不是没安好啊

网友:
BIOS设置问题,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bios设置可能性比较大,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这个bios啊
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是不是光驱坏了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你不会设置的话就恢复出厂设置。DELL的bios拿掉电池有的会关闭端口的,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把bios恢复到出厂设置看看如何

网友:
拆机的时候就是拔掉电池了好不好?
装上之后不认光驱,BIOS恢复出厂设置谁不会?
但是恢复了之后又进不了系统了!
再说,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打开端口了?
那为什么我刚装起来时,未对BIOS进行任何设置,也认不到光驱呢?!

网友:
1400和1420的光驱螺丝不能上太紧,紧了就不能识别光驱。1330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