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 EPA USB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使用USB设备无效 端口没有电压
开机提示USB 驱动不正确 开机画面 非进系统画面
如何解决 谢谢了
使用

网友:
没电压那就修出电压。顺着电路找,看有没有哪里开路。

网友:
提示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现在应该是USB1 2短路了 先感谢下楼上的兄弟

网友:
如果单纯的没有5V供电的话 直接把键盘鼠标接口的5V飞线过去就行了! 然后进BIOS 把USB那一项关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