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0-04-02):
今天有一个客户拿来两台DELL 600M,故障现象基本一样,一个说是电池失效,结果换了一块电池一试,还是不行,怀疑电源中间串入19V造成二级管烧毁,换D108后,测试,还是不充电,只有换47N254。一般情况下换完二级管I/O,都可以好的,看网上好多人说换完D108和47N254后还是不充电,这回还真被我给碰上了,正好趁机会好好研究一下。
- V+ {( Q7 x  J- p首先怀疑到1645,有点懒得查了,直接换个片子,一试还不充电。测9脚BATT,无电压,正常时此脚应该有跟电池差不多的电压,顺着此脚找故障,9脚连到场管Q26(正面电池接口旁)的5678脚上,此场管内部是两P沟道的,栅极必须有比源极低的电压才可导通,MAX1645 9脚就是通过此场管和Q214检测是否插入电池。在插入电池后,Q214内部二级管正向导通,此时只有Q26栅极低电平,MAX1645 9脚 才能获得电池电压,然后开始充电,Q26一般是大功率场管,坏的可能性不大,顺着栅极,找到Q24 Q23(此管栅级有电压,正常)但Q24栅极没有电压,正好通入47N254。找到原因了,那就换片子吧,换完后测了测电压还是没有。找了一块好板子,测D108 1(+3VALW)
2008-7-27 21:15脚正向阻值,1300以上,但此板只有500-600之间,怀疑+3VALW这路负载上肯定有短路的,看着电路图一个一个找,找到密码芯片,拆开供电脚,测阻值还是一样,又找到BIOS,也拆掉,阻值仍然没变。又找到三个6脚小片子,将其供电脚都焊开。还是一样。继续找,找到U135,5脚门电路。将供电脚撬起,一测阻值,1333,正常了,在测U135供电脚540。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故障点了,找块坏板上的7SH04,换上后,测试,电池端电压马上开始上升。修复完成。另一台坏的没有这个多,只是坏了D108和47N254

网友:
我有个D510M也是不冲电架够差不多,明天看下

网友:
向楼主学习啊,很详细,像在上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