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3S问题!

楼主(2010-04-02):
本人AOC---773S显示器,停止使用大概半个月后开启无反应(停止使用期间白天一直通电),连接电源线时插排会出现火花,请教高手大概是什么问题?怎么维修?本人菜鸟,请指教!

网友:
你换一根电源线试试,如果再不行就要拆开机壳检查了。

网友:
问题就是坏了嘛,这么明显

网友:
问题就是坏了嘛,这么明显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太太太聪明了,请看清楚帖子在回答,我问的是大概什么问题,怎么维修好么

网友:
有火花说明市电能进入机器,你先看信号线接好没有,显卡没有插不严现象。亮度是不是开到最小引起的。最后这样的现象要查电源电路是不是供电都有。机器内有没有引起保护而没工作。

网友:
有火花说明市电能进入机器,你先看信号线接好没有,显卡没有插不严现象。亮度是不是开到最小引起的。最后这样的现象要查电源电路是不是供电都有。机器内有没有引起保护而没工作。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几个问题都没有,最后的偶不知道怎么查? 这个维修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里边受潮后有短路,插电后短路了,

网友:
里边受潮后有短路,插电后短路了,
引用 网友C:

应该如何维修呢?

网友:
打开查啊,说了这么多,不如打开先测量下电源初级及次级的电压是否正常.查了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