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航嘉电源 底部烧

楼主(2010-04-02):
待机无任何 电压 叉开一看 那里焦了 那个IC是什么 应该怎么维修 我是新手

网友:
看地方应该是辅助电路的反馈电路的部位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咯  是  辅助电源的IC一起烧了~

网友:
附注电源,就是待机电压

网友:
烧这么狠,变压器估计报废了,告诉你是什么IC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应该是碰外壳了烧的或者进了小强。

网友:
是旁边的炸,应该是你 自己碰到挨炸的吧
洗洗  应该还可以看得 见

网友:
完了,最头疼的就是这种背后贴片的IC了。根本找不到件嘛

网友:
那些烧坏的电阻还看得清楚吗

网友:
放弃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这种情况除非找到同型号的电源。否则很能办。

网友:
楼主能告诉我们是怎么烧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有啥啊   MOS烧了连带烧IC也是这个样子的吧~~

网友:
可能又是蟑螂惹的祸   今年我都修了不下20个蟑螂短路烧坏待机电源  只要开关变压器没坏 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客人拿来的 本来在机子里还很安静 判断电源坏后换了个新的 后来我拆开来 通电后 底部一火花 我也不知道底部原来是打过火没有  看起来像虫子进去了短路一样 电路烧穿了 IC看了下是标EA50? 旁边和上面R12A那电阻也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