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4-02):
接到一块精英945主板  不触发  开关针脚电压5.6V  待机3.3V是用的一个1086   PCI  A14电压0.45   顺着A14查  到了一个八脚的管! 这个八角的芯片其中一边4个脚连在一块的  与PCI  A14相连  1086输出端与八角芯片另一面其中一根脚相连!  怀疑这个八脚芯片坏 但是找半天料板  没有  !  我就把1086输出端接的那条腿和八角芯片的另一边飞线到一块了 !  A14有电压了 !   点开关  触发正常  但是不亮!  有复位  不跑码!   测量内存供电2.12V  CPU供电  1.65V   北桥供电  2.1V  总之 主板所有供电电压都偏高!  这是怎么回事?  求解!

网友:
你自己用的电源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A14的电压那么低有没打值是多少?那个八角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工作条件有没满足,先把待机修好先吧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A14脚电压的问题,那个脚是3.3VSB,它既然通过一个IC转换过来,应该那个IC的别的脚也连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吧。我觉得还是不要飞线的好。要不然它为什么不直接把线拉过来呢,何必多加一个IC在上面增加成本呢。

网友:
阻值300多欧!   电源没问题!   那个IC芯片我没有  不飞线不行 !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