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超郁闷的事(已经解决)

楼主(2010-04-02):
今天收到个Hp 2133,开机不进系统,屏幕停到自检的位置不动,就没有任何反应。收下。等闲下来拆机,打算裸机测试各电压,NNd,不加电了。待机电流0.04,按开机,电流基本没啥变化。来的时候,能正常点亮,怎么拆完就不加电了呢,拆装肯定不会有短路和其他意外发生。哪位朋共享。

先换了个南桥,没有搞定,后来扔到一边了,让徒弟装上,装完。徒弟告诉机器亮了还要做系统吗,我一听怎么亮了。问题是徒弟拆的,我修的,我把接蓝牙的那个口和开机面板的接口弄错了,2个口大小尺寸都是一样的。蓝牙那个口按起来更顺手,结果插错位置了。郁闷啊。自己给自己搞的毛病。

网友:
同命相怜:
遇到一个HPNX8230能上电显示只是屏幕亮度不够,上半截测了没问题,把主板拆出来后待机电流变很小,不加电了。折腾半天发现一个大个头隔离二极管虚接了,郁闷了半天啊

网友:
压按一下南桥试试,我怀疑南桥,估计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LZ你裸板测试用的是什么电源?是不是可调电源啊,,,那个主板电源接口那有根信号检测线的,,,一定要用原装电源,要不把那信号脚和主供电短接起来,,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