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65独立显卡主板换965集成显卡通用吗

楼主(2010-04-02):
客户拿来一台HPV3000 965独立显卡的机器,进水很厉害,烧了好的件,现在我想直接拿965集成显卡的板换上去,不知通用吗?
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如果主板能装上去,一般能通用吧?康柏 N1020V可以。

网友:
V3000的主板全通用,AMD的,INTEL集显的,INTEL独显的都通用,包括DV2000的板子,安装尺寸和接口位置都一样,只是风扇有点区别。

网友:
可以用集成的板子

网友:
好像DV2000有摄像头

网友:
是的,板子是通用的,风扇有点区别

网友:
DV2000和V3000的板子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在HP维修站干过。都一样的东西 就是有的带HDMI 有的是换成USB了 你只要看能装进去 就没问题的。
哦 对了 有些板子因为BIOS的过 必须刷相应的BIOS版本才能认你换了的CPU

网友:
板子是通用的,风扇有点区别

网友:
独立换集成的没事,如果集成换独立的话那就要换风扇了,独立的主板USB接口位置在集成的板子上面装的是高清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