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噪音大

楼主(2010-04-02):
我有一块笔记本硬盘,开机噪音极大,能自检,但进入不了系统,如果把硬盘拆下来反过来用IDE线连接到台式机上,噪音消失,能正常读取数据,再翻过来就不行,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磁头快挂了。赶快倒数据吧。

网友:
顶楼上的。确实是盘体问题。基本上属于随时会挂的那种。

网友:
命不久矣,赶紧备份!

网友:
感谢各位提醒,有的救吗?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基本是没救了  除非你能更换驱动电机

网友:
机械故障,这个盘已经到了退休时候了。

网友:
东芝的盘啊 这种盘垃圾的啊 100%电机问题

网友:
嗨,没指望了,癌症晚期,趁还没断气把数据弄出来吧。不然会悔之晚矣

网友:
经常有的问题,光驱也有很多,正面放置不读盘,要反过来。

网友:
用MHDD 检查 看有没坏道

网友:
没必要扫坏道了   直接导数据吧   东芝的盘   太爱坏了   楼主  换吧  别到时 连数据都没了   后悔都没地找去

网友:
没救了,听说用100级无尘工作室可以拆开盘进行维修,不过好像大多数人都是没有那个条件的。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不行就更换新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笔记本 有问题啊

网友:
根据楼主所述,属于机械磨损严重。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间隙过大所致

网友(2010-05-06):
换了一块硬盘,现在正常了,感谢各位大力热心支持!!!